[求助] 如果SDRAM的读写与REFRESH冲突怎么办

楼主(2013-07-01):
话说SDRAM的REFRESH是有个固定的时间周期的,如果正在读或者写数据的时候需要完成一次REFRESH的操作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
如果使用FPGA IP,则是不需要关注。
REFRESH是必须做的,优先级高。读写会延时执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始读写之前就要估计耗时,如果会影响refresh,就先刷新再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看了datasheet,有这么一句
Alternatively, 4096 AUTO REFRESH commands can be issued in a burst at the minimum cycle rate (tRC), once every 64ms.
换言之,AUTO REFRESH command并不一定要严格按照15.625us的周期进行刷新,略作延迟后刷新,或者按上面所说,一次性完成刷新即可,估计多次burst也没关系,只要在64ms内就可以

网友:
一般的做法都是在空余的时候插入refresh command,如果在一个周期内都没法差入的时候,就需要挡读写信号,保证refresh操作

网友:
略作延迟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在读写状态,如果refresh时间到了,就停下来,先进入refresh,而后在继续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