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TL代码 函数综合

楼主(2013-07-01):
在编写RTL代码时,写了一个组合逻辑的函数,需要在多处调用,在实际电路中是不是调用一次就相当于增加一个模块,调用几次就增加几个?

网友:
遇到这种"是不是"的问题,为什么不自己试一下看看结果到底"是"还是"不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可能有些东西没有多想一下

首先是牢记fpga中设计的是电路,任何一个操作都是硬件领域的;
再是lz这个问题跟实现方法相关,是否是复制了一块电路,取决于你的具体实现方式。
可以搜索下有一种操作叫时分复用

希望有帮到lz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宁可写成模块去例化,硬件实现的层面没有什么"函数"

网友:
是的,用1次就实例化1次。
RTL尽量不要用function,综合时问题多,优化差。
干嘛不封成一个模块去调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