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Delta-Sigma输入信号的0dBFS确切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3-07-02):
看一般资料都说0dBFS=Vref,满幅输入值和DSM的系数应该有关系吧,貌似资料里面都取a1=b1,想问下下面这个结构输入信号的0dBFS是多大?里面+Vref=5V,-Vref=0,小弟先谢过

网友:
FS指full scale, 即满摆幅,也就是DA的Vref,上图中的0dBFS就是+Vref-(-Vref)=5V, 一般输入值达不到那么大,不然输出会发散,书中对此有具体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的FS我觉得应该是指输入信号的满幅而不是针对DAC吧??不清楚这个对数值怎么定义的
如果相对于DAC的Vref来算,那上面DSM要到-15dBFS附近达到PSNR咯??总是感觉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