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O pad 在 GDS 导入virtuoso后不见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02):
在encounter里面,IO pad 是自动出现的。
保存为GDS。
然后导入virtuoso中,IO pad 不见了。
我猜测:
(1)从encounter导出gds时用到的.map,或者向virtuoso中导入GDS时用到的.map不对;(假如此原因,请问应该怎么改?)
(2)virtuoso中的cds.lib应该加入io standard cell 的路径。(请问需要这样做吗?)

小弟还想顺便问一下,pad 是 IO库里带的吗? pad 的物理尺寸可以修改吗?
感觉pad很占地方,如果我的design本来面积就小,用encounter显示的默认的尺寸的pad的话,周长不够用啊。。。

网友:
TF层次号的原因。

楼主:
你是说需要修改 .map里的东西吗? 具体怎么做,大侠可以稍微详细一点吗?
我感觉encounter里看到的pad不是一层金属,而是macro一样的东西。

网友:
在encounter里面,IO pad 是自动出现的。----因为有IO的lef文件
保存为GDS。------merge IO的gds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一语切中要害啊。
的确是我merge时候疏忽了。现在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把自定义的subdesign的macro的gds也可以merge到TOPlevel.gds 吗?
我对IO用这招成功了,但是对我的自定义的subdesign的macro始终不能成功。

我以前见过别人,在把encounter所export出的gds, import到virtuoso时,如果他双击查看TOPlevel的layout, 首先看到subdesign应该是个带字的黑窟窿,你按下shift+F后,黑窟窿被真实的subdesign的layout代替。请问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

网友:
virtuoso中ctrl+F和shift+F是两种不同的显示方式。你导出的IO也可以这样显示啊

另,你说的subdesign指的什么?如果也在你的网表中,也有lef对应,最后encounter也可以merge啊。
如果你的是独立的模块,网表中没有包含进去,那就在virtuoso中调用它,然后手动连接就好了。

网友(2017-12-19):
virtuoso中ctrl+F和shift+F是两种不同的显示方式。你导出的IO也可以这样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