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看写的systemverilog代码中写的covergroup覆盖率(在modelsim中)

楼主(2013-07-02):
在modelsim10中写的system verilog代码,写了covergroup,怎么在仿真中查看覆盖率报告?求大家指导

网友:
你可以通过view -> coverage -> covergroups 来看当前仿真中的覆盖率报告。
如果你需要看regression 结果(大量testcase仿真结果),你需要采用vcover merge方法去merge coverage,然后打开cocverage UCDB数据,采用view -> coverage -> coverage的方法或者用更高级的view -> Verification Management -> Broswer来查看。

网友(2013-12-21):
coverage report -file report.txt -byfile -detail -all -dump -fecanalysis -metricanalysis -option -assert -directive -cvg -code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