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艾伦 第八章——比较器有几个不懂的地方

楼主(2013-07-02):
1.       例8.2-5中,  在计算第二级的上升传输时延时,为什么Vg6的最低值是:
        <1>为什么Vgs2是取电流等于ISS/2的呢,最低时,不应该应该是电流取ISS吗?
2.
        书上说M1、2构成串联电流反馈,而M6、7构成了并联电压反馈,求高手给指教一下,怎么看出是串联电流反馈和并联电压反馈?

3.
书上说   ,这句话我不太懂,什么叫电荷注入是共模电压,所以电荷注入将会减少?

4.
          一个比较器的失调如图所示,失调电压大约分布在+—10mV内,那为什么在参考电压为1V的情况下,是5位呢?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3-08-13):
回复 楼主:

   哥们,以上问题你搞明白了没?我也很疑惑!

网友:
回答一下为什么是Iss/2的问题,我认为在求VG6最小值时,是假设对C1的瞬态放电过程已经完成,此时M1和M2保持静态工作点状态,即其电流分别为Iss/2,只有在这种条件下,C1才不会继续放电,否则如果M1和M2的电流不等,那么M4和M2之间就会有电流差,C1就会继续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觉得那个公式怪怪的。

分解一下:Vg6=Vg1-Vg2+Vs2+Vds2=(Vg1-Vg2)+(Vs2+Vds2)
第一个括号里的看起来很难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应该是Vg6=Vds2+Vs2=Vds2-(Vgs2-Vg2)=Vds2-Vgs2+Vg2

网友B:
1,关于正负反馈:
M1,M3构成电流-电流反馈,也就是说从输出端采样电流,然后在影响输入电流。(详见razavi)
Vi1增大,id1+,id3+,vo1-,id1-,所以是负反馈。
M1,M6,M2构成电压-电压反馈,也就是说从输出端采样电压,然后影响输入电压。首先,不考虑反馈,vi1+,id1+,id2-,vo2+;
        考虑反馈,vi1+,vo1-,vo2+,所以正反馈。
2,关于失调电压的那个

5位AD,电压为1V情况下,最小精度为1/2^5=0.0312;6位AD精度为0.0156。
而面对0.01V的误差,5位AD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小弟的理解,希望大侠指正。

网友(2013-12-24):
不懂,求大神

网友(2016-05-20):
我的看法和八楼不同,虽然也不是很懂,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对于反馈而言,第一条,类似于源极负反馈,第二条vi1+,vo1-,vo2-,进一步vo2-,这样形成了正反馈。
对于精度可以具体一些,假如没有失调,输入精度为20m,实际中产生10m的offset,那么输入精度为30m,而输入精度必须大于>30m,不然比较器会发生误判,而5为的精度为31.25m是满足要求的,因为5位以及5位一下的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楼主的第一个问题,没有必要太在意,手算是算不准的,还是做做仿真看看吧!
也是刚开始学比较器,不对的地方,请大侠赐教!

网友(2022-10-04):
引用 网友B:
1,关于正负反馈:
M1,M3构成电流-电流反馈,也就是说从输出端采样电流,然后在影响输入电流。(详见razav ...

什么叫做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