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三极管的BVceo可以做reference么?

楼主(2013-07-02):
如图,听说可以用这个BVceo作reference用(类似Zener管)。但是BVceo参数在spice里没有参数,请问坛子里的大侠有用过这种方法的么?效果如何?需要有这么注意的地方么?

楼主:
大家对这个问题都不感兴趣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各个公司自己工艺才能这样把玩

网友:
BVceo是b极开路时c对e的击穿电压,cb结先反向击穿,出现电流Icbo,当Icbo增大到使hfe大于1时,触发正反馈,形成雪崩,所谓一次击穿,如果这时限流的话制止它进入二次击穿,则可以当稳压二极管用的,
cb结反向击穿电压BVcbo=si介电常数*(NA+ND)*Emax^2/(2q*NA*ND),NA是b区掺杂浓度,ND是c区掺杂浓度,它完全由工艺所控制。而BVceo和BVcbo正关联,应用时因为b极开路,BVceo要比BVcbo小,小多少取决于Ic小电流时的hfe,hfe越大,BVceo相应变小,我们知道hfe是有较大离散性的。
所以这样看来,如果你能控制工艺,你就能控制住它,据说你是有自己的工艺厂的,你办得到.
至于模型的问题,确实无法仿真,但是可以先估算然后实测校正嘛,对你来说流几次片跟吃几次饭一样简单

网友:
楼上的好腻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foundry是生产传感器的专用工艺线,只能溅射和光刻,不做掺杂。
   这个电路用的是CSMC 0.5um HV的工艺。

   不知阁下是否试过这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起来很不靠谱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CSMC的CE确认过了,这个击穿虽然是隧道击穿,但很容易引起二次击穿,你也提到HFE离散比较大,击穿电流不好控制,还是不搞这种不靠谱的了。。。多谢解答了哈。

网友(2017-05-19):
不清楚,等待大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