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DAC(电容阵列)模块,疑问!

楼主(2013-07-02):
最近在做sar adc,差分输入, 输入采样仅仅是高位段参与,低位段不参与输入采样。 DAC部分不应该需要开关部分和电容阵列部分吗?下图的电路中,M1、M2负责实现输入采样时的开关,M3、M4以及C1、C2是起什么作用呢?其中:Vrp=4V,Vrn=1V,Vcm=2.5V,Vi是处于1V~4V的正弦波。
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每个电容的底板当然不止一个开关,高位段的电容底板接三个开关,分别连到vi、vrn、rvp;低位段的接两个开关,分别接vrp、vrn
m3、m4也是采样开关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m1、m2更多的是gei电容顶板充电至vcm用
c1、c2大约是用于调节conversion phase电容顶板共模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了M1和M2不就已经可以保证对输入采样了么?M3和M4的作用就相当于将vp和vn连接至一个电位的作用么,怎么M3和M4是核心模块呢?   这些知识您是从哪儿知道的?有什么参考资料吗?

网友:
M1和M2在断开时会有电荷注入到节点Vp、Vn上,它们的电荷注入会存在一定失配,M3、4就是用于消除这个失配。参见razavi第十二章。
论坛里资料多的很,看你愿意花多少时间精力去研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为什么一般这种电容列阵结构的 LSB列阵(低几位)不参与采样呢?
我认为将LSB列阵下极板也加3个开关,参与到采样中,可以消除满量程误差,也没用带来什么问题呀。

网友(2017-12-07):
sar adc中DAC(电容阵列)模块

网友(2018-05-25):
采样的时候DAC上下两个阵列存储的电荷分别是多少呢?
Q+=16C(Vip-Vcm)+(7C//C)(Vcm-0)?
Q-=16C(Vin-Vcm)+(7C//C)(Vcm-0)?
也就是采样的时候低位电容阵列的上极板接VCM,下极板接哪里呢,悬空的?本来是接Vin的,但是由于不参与采样,开关的关断的,此时没有连接Vin、Vref+、Vref-。

网友:
M1和M2在断开时会有电荷注入到节点Vp、Vn上,它们的电荷注入会存在一定失配,M3、4就是用于消除这个失配。参 ...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输入端本来就是通过M1\2接在一起的,再加个M3、4有什么分别么?

网友(2018-08-15):
回复 楼主:

看了下你的发帖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再来打扰你,很抱歉。
请教一个问题,我最近也是在看这种结构的SAR ADC,想问下这个VRP和VRN是干什么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好!请教一下 C1和C2的作用?

网友:
self-calibrate 越來越重要拉

网友(2019-05-23):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同问,C1和C2的引入是干嘛的?

网友(2021-02-13):
好像是浮动顶板采样的概念,有人能够具体解释下怎样操作的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