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lass AB输出级,摆幅问题

楼主(2013-07-02):
如图,简单的class AB输出级,摆幅为什么是Voutmax=Vdd-2Vgs啊?sansen书231页

网友:
假设输入从0摆到vdd,那么vin=vdd时,vout=vdd-vgs,vin=0时,vout=vgs,那么摆幅当然就是vdd-2Vgs

网友:
当然你要知道,实际电路中,P管和N管的栅极并不是那么直接接在一起的,而是有一个DC offset,只是从AC特性上可以那么看。

网友(2014-05-09):
阈值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