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 EDA工具与GCC版本问题

楼主(2013-07-02):
各位高人:
我对linux系统不太熟,特地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机器上装了一个gcc4.8.1,系统内置的是4.4.7;
没有安装4.8.1之前,VCS能够正常运行测试案例,装完4.8.1之后,运行VCS后,出现错误,就是g++选项之类的错误。
难道EDA工具必须有某一个版本的GCC对应么?单独装的GCC不能向下兼容么?

期待高手解答!
非常感谢

网友:
GCC 不要乱升级

网友:
GCC 真的不能亂升級,Tool 會有相容性問題,有些 function 在新版本會拿掉或修改,導致 Tool 呼叫時產生錯誤

网友:
都用系统的GCC好像是可以的,具体找到安装目录的GCC,软链接到系统的GCC就可以了,我的hspice就这样用的

网友(2013-09-20):
ln -s 基本的linux命令还是应该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