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启动问题

楼主(2013-07-02):
各位大神们,带隙基准在仿真时,瞬态仿真能通过,但是DC仿真却是没启动状态。我检查了,只要电源激励有一个上升时间,瞬态就能过,但是DC始终是一个没启动的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带启动电路没?

楼主:
带了启动的!

楼主:
上电时间1u 10u 100u 1m下瞬态都正常 !

网友:
存在煎饼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是什么电路,能否上涨图?好有的放矢而不是瞎猜。

网友A:
要是瞬态没问题但DC不收敛,我觉得很可能是启动电路的能力不够强;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感觉可能是你的DC一直是在信号的初始点吧!如果你给输入是直流的,当然没问题;可是如果输入是阶跃输入,dc仿真记录地是上升前的0状态吧!

网友(2021-08-24):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能是你的DC一直是在信号的初始点吧!如果你给输入是直流的,当然没问题;可是如果输入是阶跃输入,dc ...

我投赞成

网友C(2023-01-11):
引用 网友A:
要是瞬态没问题但DC不收敛,我觉得很可能是启动电路的能力不够强;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提升启动电路能力之后,dc仿真通过,但是tran仿真无法收敛。

网友(2023-07-09):
引用 网友C: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提升启动电路能力之后,dc仿真通过,但是tran仿真无法收敛。 ...

遇到了,后来发现是环路稳定性问题

网友D(2024-09-18):
启动电路会和DC仿真有关吗,不应该是在tran下起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路会和DC仿真有关吗,不应该是在tran下起作用

我觉得启动电路直流的时候输出电流为0,应该不工作,所以DC仿真梅雨,DC 仿真输出不正常说明DC仿真没有找到可靠工作点,并没有啥,应该以瞬态仿真为准,上电速度肯定是存在一个过程的,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是理想的DC。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启动电路直流的时候输出电流为0,应该不工作,所以DC仿真梅雨,DC 仿真输出不正常说明DC仿真没有找 ...

我找同事对比了电压模的BGR,加不加启动电路的兼并点仿真确实会有不同,加了交点就只有一个。但我自己的电路是电流模的banba带隙,在不加启动电路的情况下DC是正常的,PVT也是正常的,MC的时候有些情况下DC扫描时低温下VBG=0,电路整体也无电流,把MC贡献里高的管子关闭MC参数后还是一样的情况。现在不确定是失配工艺影响了DC不正常,还是说是因为没加启动电路,在尝试加个启动电路看看会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找同事对比了电压模的BGR,加不加启动电路的兼并点仿真确实会有不同,加了交点就只有一个。但我自己的 ...

简并点是说电路有多个稳定的直流工作点,是这意思吗,加启动电路后,就只会存在一个简并点?是说启动电路改变了整体电路的直流工作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简并点是说电路有多个稳定的直流工作点,是这意思吗,加启动电路后,就只会存在一个简并点?是说启动电路 ...

简并点的理解我目前是和你一样,加启动电路就希望电路能只稳定在一个我们希望的工作点上。启动电路相当于给电路的KCL方程组多了一个等式使得方程组只有一个解,这个解就是加启动电路后简并点仿真中的唯一交点。之前我是会觉得启动电路在DC下应该是无作用的,只在时域下能看到作用,但后面找同事对比是否加启动电路的简并点仿真后发现加了之后确实是只有一个交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简并点的理解我目前是和你一样,加启动电路就希望电路能只稳定在一个我们希望的工作点上。启动电路相当于 ...

但是从分析上看,启动电路本身就是瞬态的仿真概念,不是dc的概念,启动电路只是为了脱离不稳定工作点,你试试吧。我不知道执着于dc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但是从分析上看,启动电路本身就是瞬态的仿真概念,不是dc的概念,启动电路只是为了脱离不稳定工作点,你 ...

了解了解,只能试试看,因为我也想不出我MC仿真时DC不对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了解了解,只能试试看,因为我也想不出我MC仿真时DC不对的原因是什么
...

我也出现过一样的问题,我没管他,而且在不同温度下,高温度下工作点是正常的,后来我以瞬态仿真为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出现过一样的问题,我没管他,而且在不同温度下,高温度下工作点是正常的,后来我以瞬态仿真为准了
...

OKK,感谢感谢,我希望也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出现过一样的问题,我没管他,而且在不同温度下,高温度下工作点是正常的,后来我以瞬态仿真为准了
...

我现在觉得应该是DC和启动电路无关,不过也应该在DC仿真简并点时去掉启动电路,倒不是因为DC下启动电路会改善简并点的结果,而是会干扰这个结果,所以我才在同事做的bg里看到带上启动电路稳定点就只有一个了。不过对于我自己的电路为什么MC下DC仿真低温时vbg会为0,但带着启动电路一起仿真就不会,我还没搞明白,可能也启动电路对DC的计算有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觉得应该是DC和启动电路无关,不过也应该在DC仿真简并点时去掉启动电路,倒不是因为DC下启动电路会 ...

我加了启动电路,DC 蒙卡仿真,也有出现0的情况,在不同温度下出现折线仿真曲线,我觉得不正常,不太符合物理规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加了启动电路,DC 蒙卡仿真,也有出现0的情况,在不同温度下出现折线仿真曲线,我觉得不正常,不太符合 ...

我带启动电路,mc跑200个点也不会出现折线或者为0的情况。还在想看看是什么导致没启动电路时会出现折线或者为0。同事也没见过这种情况,你也是电流模的bg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带启动电路,mc跑200个点也不会出现折线或者为0的情况。还在想看看是什么导致没启动电路时会出现折线或 ...

你是全温度下蒙卡仿真200点都没出现异常对吧,可能你的工作电流比较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全温度下蒙卡仿真200点都没出现异常对吧,可能你的工作电流比较大吧 ...

我是MC下扫描VBG随温度变化曲线,BG工作电流两侧都是2u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MC下扫描VBG随温度变化曲线,BG工作电流两侧都是2u

我觉得是你静态电流比较大导致的,如果设置nA级,mc下由于vth作用可能有的管子没开,就出现折线,我电流调大了也不会出现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你静态电流比较大导致的,如果设置nA级,mc下由于vth作用可能有的管子没开,就出现折线,我电流 ...

有办法可以debug出是哪些管子的问题吗,感觉这是个环路,环路中一个有问题,可能一圈管子都工作不正常。我暂时只能尝试逐渐把一些管子的mismatch给关了,看什么时候会好,mc里只跑mismatch,不带proces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办法可以debug出是哪些管子的问题吗,感觉这是个环路,环路中一个有问题,可能一圈管子都工作不正常。 ...

我觉得意义不大,有启动电路的情况下,如果ΔVbe/R 这个电路没有失调的话,出现0不合理,所以我还是以瞬态为准

网友:
以瞬态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意义不大,有启动电路的情况下,如果ΔVbe/R 这个电路没有失调的话,出现0不合理,所以我还是以瞬 ...

好勒感谢讨论,后面有新发现再和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