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有关ICC中create power straps这个指令如何实现最好 [

楼主(2013-07-02):
在以前使用encounter的时候加straps很容易,只需要设定width、spacing、number of sets的个数、First/Last Stripe left Relative from core X 这些参数,就很容易实现,但是在ICC中,好像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这儿问一下,在ICC中有部分是一样的,但是像我想设定6组straps,该如何实现呢?间距我也可以定下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用过ICC,其实设定方式都差不多,基本的-direction,-layer,-width,-nets。。。
再就是生成区域,从X1到X2或者从Y1到Y2(具体坐标),-direction相应设置为横或竖就行
-start_at起点-step间隔-stop终点,模式-configure step_and_stop
net的长度由-start_low_ends_coordinate和-start_high_ends_coordinate控制(也是坐标)
别的选项配合使用,用什么孔什么类型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对于Direction里面的Straps是如何理解的呢?还有就是现在像我想做6对straps,应该怎么做呢?特别是我想等间距的去做,不用自己去比划着计算,然后最后你提到的坐标控制这个选项在gui里面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direction就是横向或纵向,举例net宽1um,间隔2um,即-width 1   -step 2
假设从原点起-start_at 0   计算1*6+2*5=16um,  那你的-stop 16
计算免不了,根据你的区域作成合适的power straps,你得跟着设定走
最后两个选项你man下create power straps就有,注释都很清楚,
其实就是net的长度

网友(2014-06-26):
在ICC的界面有操作啊。不过这么久了,你应该已经会了吧。在preroute 》power network constraints 》strap layers constrai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