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Ncverilog編譯testbench中包含internal signal語法問題

楼主(2013-07-02):
請教各位大大:
在verilog語法中,可以在testbench利用internal signal的語法,抓取到底層module 信號的值,例如

  1. event sys_finish;

  2. always@(posedge clk)
  3.    if (testbench.adder.cout)
  4.            ->sys_finish

使用modelsim來模擬,並不會有問題,但使用Ncverilog 模擬,會出現下列錯誤訊息

if (testbench.adder.cout)
ncelab: *E,CUVHNF (../testbench.v,124|70): Hierarchical name component lookup failed at 'worklib'.

所以想請問用NCverilog來模擬,如何使用internal signal?

希望知道的大大可以提供解決的方法

网友:
把testbench去掉
换成adder.cout试试看?

楼主:
謝謝poiu_elab大大的回覆,問題已找到了

因為合成過後,testbench.adder.cout 被簡化了,所以變成別的名稱了,到netlist找到對應的net就可以了

給如果遇到同樣問題的初學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