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il-to-rail input offset 计算

楼主(2013-07-02):
假设 NMOS pair (WN/LN), mismatch coeffcient 是 An
PMOS pair (WP/LP),mismatch coeffcient 是 Ap

感觉应该是介于 An/sqrt(WN*LN+WP*LP) 跟 Ap/sqrt(WN*LN+WP*LP)
但具体应该怎么算呢?
多谢先

网友:
offset 是一个概率统计,要用,ment caro

网友:
实际中主要计算系统失调,你可以把每个管子阈值电压的失调、w/l的失调等效到输出,然后再折算到输入,所有管子折算到输入的失调相加即得到最大offset范围,根据2楼所说guass概率分布sigma级别进行计算,随机失调只能通过蒙特卡洛分析得到。这个失调的计算sansen书上讲的很清楚!建议你还是先看好书吧!而且你的AN,AP跟你使用的工艺有关。

网友:
等效输入Gm=gmn+gmp.
感觉你需要计算n-pair对的输入失调电压, Vos_eq=gm*vos_npair/Gm, vos_n=An/sqrt(WN*LN*MN).
p-pair对, nmos/pmos电流镜也可以同样方法.
还可以仿真验证结果, 把每个计算出来的匹配器件失调加到电路中去(一次只能加一个),用单位增益结构看输入失调vosx.
Vos=sqrt(vos1^2+Vos2^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你这脾气,不说也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但是我觉得你没有看懂我问的是什么问题

再解释一下
我有一个输入NMOS pair,如果offset是Vosn
同时输入还有一个PMOS pair,offset 是Vosp

这种情况下,整体输入的offset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台,你的回答跟我的问题完全没有关系,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暂时只看输入对,不关心GM
只是输入对,offset是如何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得分情况而言,如果只计算输入对管的话,当输入电压在最低电压或者最高电压时仅计算单个管子失调即可,如果输入电压在中间范围计算结果如附件所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多谢

网友(2013-09-09):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果要对轨对轨输入做失调校准呢?vcm大了是n管失调,小了又变成p管失调,咋办呢

网友(2014-04-13):
回复 网友E:

    Try to use circuit skill like chopper / CDS to cancel the offset.
    DO NOT DO calibration on input bias current.
    Otherwise , YOU WILL GET HUGE TROUBLE.

网友:
漏了转换成电压了,补充下可用拉扎维书上失调电压可看做缓慢变化的噪声来计算失调电压
N管之间的电压失配为 An/(WN * LN)^0.5 * (Vgsn-Vthn)/2,折算到输出再折算到总体输入(N管和P管同时导通)的电压offset为
Vos1 = [ An/(WN * LN)^0.5 * (Vgsn-Vthn)/2 ]* gmn/(gmn+gmp),同理可算得P管的offset Vos2,
总的Vos = (Vos1^2 + Vos2^2)^0.5

网友:
有沒人實際測過 0.5um 5v  v.s. 40v  offset
0.25um
0.18um

ap (an)  值約是多少 ?
好像畫w/l 同area , mos poly gate 正方會   比狹長好 .

网友(2017-07-04):
這樣算不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