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导入design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在load DTMF_CHIP.conf后会出现如下错误。
encounter 1> Suppress "**WARN ..." messages.
Reading config file - postCTSopt.enc.dat/DTMF_CHIP.conf
*** End library_loading (cpu=0.10min, mem=16.3M, fe_cpu=0.30min, fe_mem=209.9M) ***
DTMF_CHIP
Loading preference file postCTSopt.enc.dat/enc.pref.tcl ...
**ERROR: (TCLCMD-981):  Extra argument '-preRoute_res 1.0 -preRoute_cap 1.0 -preRoute_clkres 0.0 -preRoute_clkcap 0.0 -postRoute_res 1.0 -postRoute_cap 1.0 -postRoute_xcap 1.0 -postRoute_clkres 0.0 -postRoute_clkcap 0.0' to 'create_rc_corner'.
**ERROR: (SOCSYT-6300): encounter 1>
忽略该错误可以进行后边的操作,但是在restore 以前导出的.enc文件时,无法正常导入以前保存时的状态,急求大神指导。preRoute_res 等参数是在哪个文件中???一直没找到。

网友:
老版和新版的文件名字不一样,看你的error message,像是enc.pref.tcl,保险的方法是grep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关注。我重新生成了一个DTMF_CHIP.conf。然后替换了原来的DTMF_CHIP.conf。就一切搞定了。具体原因不清楚。看来不能完全采用别人给的lab文件,要自己进行修改。尽量自己从头重新生成各种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