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scan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我在DC的时候,使用了compile -scan 命令。check_timing时有,扫描触发器的SI(TSMC018工艺)没有被约束到。SI与扫描触发器的输出端Q端连接在一起。请问这种情况该怎样添加约束啊?谢谢了。

网友:
compile -scan 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的,SI端的连接要用DFT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