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的layout问题

楼主(2013-07-03):
请问哪个高手有经验在画buck-DCDC的layout时要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在画功率管时是不是每几十个管子就必须就得加上guardring,如果我不加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不加也行,做出来,latchup概率大一点.有一种曲栅结构,会在中间插入tap,很均匀.也是这方面考虑.

网友:
看你的Project有沒有用到高壓元件
有的話,要特別注意高壓元件的Guardring電位
大面積的DRIVER MOS有沒有要幾10支就要包Guarding,可以識你的Die size做考量
但是兩個大MOS中間就一定要有足夠的空間,以及Guardring做防護
以上

网友:
最好加GUARDRING

网友:
和一般的模拟芯片layout要求一样,最主要的要做好隔离,特别EA和bandgap要做好隔离防止噪声。不一定要加guardring但是要多tap曲栅可以省面积但是镜像不准确。powermos要注意电流密度要均匀

网友(2013-09-17):
看你的Project有沒有用到高壓元件
有的話,要特別注意高壓元件的Guardring電位

网友:
感謝這串討論串,讓小弟獲益良多~~~~

网友:
画了好几个3.3V工作的功率管了。每个的w/L都是上万的量级。。。。

网友:
管子得摆放也很重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吧,^_^

网友:
建议楼主多与设计沟通,在面积允许的情况下多加GR是非常好的,四端的元器件,如果说SAB的接触那么远,容易导致LATCH UP,而且DRC也会报错,DRC中的错误就是通过工艺而编写的,所以尽量注意。
模块的话,也要看设计师的要求,因为有时候为了追求IC的面积,很多高规格的匹配是非常占面积的,很不划算。一般BANDGAP要求会高一些,基准电压的部分,电阻,三极管的摆放注意一下。一般模块电流镜的匹配,电源线地线尽量给的粗一些,拐角的部分多做45度倒角,都会对电路有很多帮助。希望能帮到你,如果还有问题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