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的cadence软件中没有ahdlLib库,请问应该如何添加?

楼主(2013-07-03):
如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
$CDSHOME/tools/dfII/samples/artist/ahdlLib
百度就行。

网友:
退到最底层界面 /eda/cadence/ic5141/tools/dfII/samples/artist/ahdlib
中间文件夹可能有些许不同,自己改改

网友(2016-06-18):
tools/dfII/samples/  之后是  /skill
版本问题么?

网友(2022-06-25):
我的在这

网友(2025-04-17):
IC617版本在打开virtuoso的同文件夹的cds.lib中添加如图语句,请将图片中的路径改为你的源cds.lib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