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laker 提取LEF的问题

楼主(2013-07-03):
analog layout 完成之后要提取lef,刚开始用laker,
第一步先abstract,第二部export lef
但是第一步好慢呀,跑了七八个小时才结束,结果提取的lef还是错的,

请问上面两步骤需要一些设置吗?多谢啦!

网友:
你可以考虑做一个假的gds 来提取,这个假的gds跟真的必须大小,pin的信息完全一致,别的地方用大片的metal完全覆盖好了,反正一般analog block上面不走线的

网友:
请问大侠,你用laker怎么运用abstract,我也使用laker软件没有找到abstract。谢谢大侠的回答。

网友:
我都不用

网友(2013-08-13):
同求,提取analog block lef ,用abstract抽取stdcell的流程,结果有问题,导入到astro后pin信息丢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Laker提取LEF会从顶层到底层全部提出来,我们不希望这样,
公司有人写了程式从GDS提取L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