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C 检查时一些同步RAM输出被同一个时钟采样,为什么会报一步问题,请各给大侠赐教

楼主(2013-07-03):
RT。。。。。。。。。。。。。。。。。。。。。。。。

楼主:
source_clock_domain: u_clk_gen/core_clk_200m_o (u_clk_gen/core_clk_200m_o)
destination_clock_domain: u_core2/u_cc/u_cc_regacc_inst/u_nec_mem_1rw_w428_d128_oam_lm_dualend_interval_tbl_inst/mem_1rw_gen.u_nec_mem_1rw_nec/nec_ram_wrap.u_sram_1p/B8/D[8]
  from_instance: u_core2/u_cc/u_cnt_and_sample_inst/oam_lm_counters_dualend_tbl_wr_reg
  to_instance: u_core2/u_cc/u_cc_regacc_inst/u_nec_mem_1rw_w428_d128_oam_lm_dualend_interval_tbl_inst/mem_1rw_gen.u_nec_mem_1rw_nec/nec_ram_wrap.u_sram_1p/B8/D[8]
  status: Fail
    sync_rule: rule_mux1 : MUX : Fail
      mux_instance: u_core2/u_cc/u_cc_regacc_inst/u_cc_oam_dualend_cnt_tbl_arb/U$292/U$379
      cdc_path_logic_type_check: LOGIC : Pass
      cdc_path_destination_check: MULTIPLE : Pass
      mux_select_check: SRC : Fail
      mux_data_hold_check: Fail
      mux_data_input_check: Fail
      mux_select_enable_check: Pass
    sync_rule: rule_dff1 : DFF : Fail
      cdc_path_logic_type_check: LOGIC : Fail
      cdc_path_destination_check: MULTIPLE : Fail
      sync_chain_dff_number_check: 0 0 : Fail
      sync_chain_logic_type_check: N/A
      sync_chain_number_check: N/A

楼主:
像这种应该不检查的,为什么会检查呢?
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 还是?

网友:
clock设置问题
u_clk_gen/core_clk_200m_o
和RAM的时钟域不是同一个,至少tool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