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starrc error

楼主(2013-07-03):
运行starXtract出现错误:
Error:starxtract
Error: mw techfile layer "CT" is a connected layer. either it or its mask layer "polycont" must be specified in the mapping file
Error: starxtract
Error: layer "CT" is used by MWContactcode and must be in MAPPing file.
这里用的mapping file 是foundary 给的应该定义得蛮全的。
打开看:
找到:
via_layers
MV1          VIA1
.                 .
.                 .
.                 .
polycont   POLYCONT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已经定义了ct的mask 层了丫
icc的mapfile 是我自己定义的
我就定义了metal层和poly层 即poly和polycont我定义进去了的。
高手支招,还应该检查什么呢?

网友:
polycont   POLYCONT
明显错了,人家都说了是CT,你的map里面都不叫这个名字

楼主:
Error: mw techfile layer "CT" is a connected layer. either it or its mask layer "polycont" must be specified in the mapping file
polycont是他的mask layer ,定义在layer mapping file 里头了  either or 我理解是必须要定义其中之一呢
而且这里用的map file是自带的,应该不会错才对

楼主:
很晕,问题解决了.感谢楼上的督促我再次检查!
居然是polyCont 在mapping file 里C没有大写!
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