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约束的问题:异步路径的约束,set_max_delay或set_data_check ?

楼主(2013-07-03):
设计内的不同时钟域之间基本上都是异步的,但是上头要求谨慎考虑,一定不能写asynchronous group或者false,这样,基本上所有的异步路径都会报violated,
起先的方案是,给违反的路径写了max_delay,这样后端做的时候也不会完全没参考

但是现在又提出来,要写成data-to-data的check

我想问一下
写data-to-data检查是否必要?(我需要的只是指定路径延时)
相对set_max_delay来说,是否更优,一般什么状况下会要用data to data check的设置?

谢谢,急求

网友:
ASIC里一般用set_data_check或者虚拟时钟,Altera里有个神一样的约束set_max_skew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Xilinx节哀。。。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rtual clock不是只能用于 input/output delay的参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