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time分析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楼主(2013-07-03):
分析信号串扰,时序报告中为什么数据到达时间(data arrival time)和需要到达时间(data required time )使用的clk network delay(propagated)的值不一致?

楼主:
Startpoint: u_clk_reset_logic/reset_stretch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ysclk)
Endpoint: u_init/o_cct_wl2_reg
              (removal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i_sysclk)
Path Group: **async_default**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i_sys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51       0.51
u_clk_reset_logic/reset_stretch_reg/CK (QDFFRBN)        0.00       0.51 r
u_clk_reset_logic/reset_stretch_reg/Q (QDFFRBN)         0.17 &     0.68 r
u_clk_reset_logic/U63/O (BUF1CK)                        0.06 &     0.74 r
u_clk_reset_logic/U2/O (BUF4)                           0.09 &     0.83 r
u_clk_reset_logic/o_rst_except (clk_reset_logic)        0.00 &     0.83 r
u_init/i_rst_except (init)                              0.00 &     0.83 r
u_init/o_cct_wl2_reg/RB (QDFFRBS)                      0.00 &     0.83 r
data arrival time                                                  0.83

clock i_sys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81       0.81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22       0.59
clock uncertainty                                       0.20       0.79
u_init/o_cct_wl2_reg/CK (QDFFRBS)                                 0.79 r
library removal time                                    0.09       0.88
data required time                                                 0.88
------------------------------------------------------------------------------
data required time                                                 0.88
data arrival time                                                 -0.83
------------------------------------------------------------------------------
slack (VIOLATED)                                                  -0.05

网友:
加上 -path_type full_clock_expanded -derate -crosstalk_delta 选项

楼主:
加上 -path_type full_clock_expanded -derate -crosstalk_delta 选项
引用 楼主:

report_timing 加上该选项后,所报时钟路径延迟的总和与不加该选项是一致的。难道确实是信号串扰的影响?分析数据需要到达时间时,跟不分析信号完整性时primetime所报时钟路径延迟单元时间相比,此时延迟单元延迟时间变长。例如同样的BUF4CK 单元,在前者报出延时为0.07ns,而后者分析信号完整性时,报出延时为0.11ns。请问版主,这种情况如何处理?谢谢啊

网友:
当然是一样的结果,我要看的是加了选项后的详细报告

楼主:
当然是一样的结果,我要看的是加了选项后的详细报告
引用 楼主:

****************************************
Report : timing

-path_type full_clock_expanded

-delay_type min

-input_pins

-max_paths 500

-crosstalk_delta

-derate
Design : design_top
Version: D-2010.06-SP3-5
Date   : Wed Jul  3 11:59:53 2013
****************************************

  Startpoint: u_clk_reset_logic/reset_stretch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ysclk)
  Endpoint: u_init/o_cct_wl2_reg
               (removal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i_sysclk)
  Path Group: **async_default**
  Path Type: min

  Point                          Derate   Delta     Incr       Path
  --------------------------------------------------------------------
  clock i_sys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       0.00
  i_sysclk (in)                                     0.00 &     0.00 r
  INV12CK_BC_2/I (INV12CK)        1.00     0.00     0.00 &     0.00 r
  INV12CK_BC_2/O (INV12CK)        1.00              0.02 &     0.02 f
  INV12CK_BC_3/I (INV8CK)         1.00     0.00     0.00 &     0.02 f
  INV12CK_BC_3/O (INV8CK)         1.00              0.02 &     0.03 r
  BUF8CK_G3B13I1/I (BUF6)         1.00     0.00     0.00 &     0.04 r
  BUF8CK_G3B13I1/O (BUF6)         1.00              0.05 &     0.09 r
  BUF12CK_G3B11I1/I (BUF8)        1.00     0.00     0.00 &     0.09 r
  BUF12CK_G3B11I1/O (BUF8)        1.00              0.05 &     0.14 r
  BUF8_G3B9I1/I (BUF6)            1.00     0.00     0.00 &     0.14 r
  BUF8_G3B9I1/O (BUF6)            1.00              0.05 &     0.19 r
  BUF8_G3B7I1/I (BUF8)            1.00     0.00     0.00 &     0.19 r
  BUF8_G3B7I1/O (BUF8)            1.00              0.05 &     0.24 r
  BUF4CK_G3B5I1/I (BUF8)          1.00     0.00     0.00 &     0.24 r
  BUF4CK_G3B5I1/O (BUF8)          1.00              0.05 &     0.29 r
  BUF6CK_G3B3I1/I (BUF4)          1.00     0.00     0.00 &     0.29 r
  BUF6CK_G3B3I1/O (BUF4)          1.00              0.07 &     0.36 r
  BUF4CK_G3B2I3/I (BUF6)          1.00     0.00     0.00 &     0.36 r
  BUF4CK_G3B2I3/O (BUF6)          1.00              0.07 &     0.44 r
  BUF2CK_G3B1I11/I (BUF2)         1.00     0.00     0.00 &     0.44 r
  BUF2CK_G3B1I11/O (BUF2)         1.00              0.07 &     0.51 r
  u_clk_reset_logic/i_sysclk_cts_4 (clk_reset_logic)
                                  1.00              0.00 &     0.51 r
  u_clk_reset_logic/reset_stretch_reg/CK (QDFFRBN)
                                  1.00     0.00     0.00 &     0.51 r
  u_clk_reset_logic/reset_stretch_reg/Q (QDFFRBN)
                                  1.00              0.17 &     0.68 r
  u_clk_reset_logic/U63/I (BUF1CK)
                                  1.00     0.00     0.00 &     0.68 r
  u_clk_reset_logic/U63/O (BUF1CK)
                                  1.00              0.06 &     0.74 r
  u_clk_reset_logic/U2/I (BUF4)
                                  1.00     0.00     0.00 &     0.74 r
  u_clk_reset_logic/U2/O (BUF4)
                                  1.00              0.09 &     0.83 r
  u_clk_reset_logic/o_rst_except (clk_reset_logic)
                                  1.00              0.00 &     0.83 r
  u_init/i_rst_except (init)      1.00              0.00 &     0.83 r
  u_init/o_cct_wl2_reg/RB (QDFFRBS)
                                  1.00     0.00     0.00 &     0.83 r
  data arrival time                                            0.83

  clock i_sys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       0.00
  i_sysclk (in)                                     0.00 &     0.00 r
  INV12CK_BC_2/I (INV12CK)        1.00     0.00     0.00 &     0.00 r
  INV12CK_BC_2/O (INV12CK)        1.00              0.03 &     0.03 f
  INV12CK_BC_3/I (INV8CK)         1.00     0.00     0.00 &     0.03 f
  INV12CK_BC_3/O (INV8CK)         1.00              0.03 &     0.05 r
  BUF8CK_G3B13I1/I (BUF6)         1.00     0.00     0.00 &     0.06 r
  BUF8CK_G3B13I1/O (BUF6)         1.00              0.08 &     0.14 r
  BUF12CK_G3B11I1/I (BUF8)        1.00     0.00     0.00 &     0.14 r
  BUF12CK_G3B11I1/O (BUF8)        1.00              0.08 &     0.22 r
  BUF8_G3B9I1/I (BUF6)            1.00     0.00     0.00 &     0.22 r
  BUF8_G3B9I1/O (BUF6)            1.00              0.08 &     0.30 r
  BUF8_G3B7I1/I (BUF8)            1.00     0.00     0.00 &     0.30 r
  BUF8_G3B7I1/O (BUF8)            1.00              0.08 &     0.38 r
  BUF4CK_G3B5I1/I (BUF8)          1.00     0.00     0.00 &     0.38 r
  BUF4CK_G3B5I1/O (BUF8)          1.00              0.09 &     0.47 r
  BUF6CK_G3B3I1/I (BUF4)          1.00     0.00     0.00 &     0.47 r
  BUF6CK_G3B3I1/O (BUF4)          1.00              0.11 &     0.58 r
  BUF3_G3B2I1/I (BUF4CK)          1.00     0.00     0.00 &     0.58 r
  BUF3_G3B2I1/O (BUF4CK)          1.00              0.12 &     0.70 r
  u_init/cts_0_2 (init)           1.00              0.00 &     0.70 r
  u_init/BUF2CK_G3B1I10/I (BUF4CK)
                                  1.00     0.00     0.00 &     0.70 r
  u_init/BUF2CK_G3B1I10/O (BUF4CK)
                                  1.00              0.11 &     0.81 r
  u_init/o_cct_wl2_reg/CK (QDFFRBS)
                                  1.00     0.00     0.00 &     0.81 r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22       0.59
  clock uncertainty                                 0.20       0.79
  library removal time            1.00              0.09       0.88
  data required time                                           0.88
  --------------------------------------------------------------------
  data required time                                           0.88
  data arrival time                                           -0.83
  --------------------------------------------------------------------
  slack (VIOLATED)                                            -0.05

网友:
再加两个 -net -trans 选项

楼主:
再加两个 -net -trans 选项
引用 楼主:

  Startpoint: u_clk_reset_logic/reset_stretch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sysclk)
  Endpoint: u_init/o_cct_wl2_reg
               (removal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i_sysclk)
  Path Group: **async_default**
  Path Type: min

  Point                      Fanout  DTrans   Trans    Derate   Delta     Incr       Path
  ------------------------------------------------------------------------------------------
  clock i_sys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       0.00
  i_sysclk (in)                                0.00                       0.00 &     0.00 r
  i_sysclk (net)               1
  INV12CK_BC_2/I (INV12CK)            0.00     0.00     1.00     0.00     0.00 &     0.00 r
  INV12CK_BC_2/O (INV12CK)                     0.02     1.00              0.02 &     0.02 f
  i_sysclk_BC (net)            1
  INV12CK_BC_3/I (INV8CK)             0.00     0.02     1.00     0.00     0.00 &     0.02 f
  INV12CK_BC_3/O (INV8CK)                      0.03     1.00              0.02 &     0.03 r
  i_sysclk_BC_1 (net)          2
  BUF8CK_G3B13I1/I (BUF6)             0.00     0.03     1.00     0.00     0.00 &     0.04 r
  BUF8CK_G3B13I1/O (BUF6)                      0.03     1.00              0.05 &     0.09 r
  i_sysclk_BC_1_G3B1I1 (net)   1
  BUF12CK_G3B11I1/I (BUF8)            0.00     0.03     1.00     0.00     0.00 &     0.09 r
  BUF12CK_G3B11I1/O (BUF8)                     0.04     1.00              0.05 &     0.14 r
  i_sysclk_BC_1_G3B2I1 (net)   1
  BUF8_G3B9I1/I (BUF6)                0.00     0.04     1.00     0.00     0.00 &     0.14 r
  BUF8_G3B9I1/O (BUF6)                         0.03     1.00              0.05 &     0.19 r
  i_sysclk_BC_1_G3B3I1 (net)   1
  BUF8_G3B7I1/I (BUF8)                0.00     0.03     1.00     0.00     0.00 &     0.19 r
  BUF8_G3B7I1/O (BUF8)                         0.03     1.00              0.05 &     0.24 r
  i_sysclk_BC_1_G3B4I1 (net)   1
  BUF4CK_G3B5I1/I (BUF8)              0.00     0.03     1.00     0.00     0.00 &     0.24 r
  BUF4CK_G3B5I1/O (BUF8)                       0.04     1.00              0.05 &     0.29 r
  i_sysclk_BC_1_G3B5I1 (net)   2
  BUF6CK_G3B3I1/I (BUF4)              0.00     0.04     1.00     0.00     0.00 &     0.29 r
  BUF6CK_G3B3I1/O (BUF4)                       0.06     1.00              0.07 &     0.36 r
  i_sysclk_BC_1_G3B6I1 (net)   3
  BUF4CK_G3B2I3/I (BUF6)              0.00     0.06     1.00     0.00     0.00 &     0.36 r
  BUF4CK_G3B2I3/O (BUF6)                       0.08     1.00              0.07 &     0.44 r
  i_sysclk_BC_1_G3B7I3 (net)   7
  BUF2CK_G3B1I11/I (BUF2)             0.00     0.08     1.00     0.00     0.00 &     0.44 r
  BUF2CK_G3B1I11/O (BUF2)                      0.06     1.00              0.07 &     0.51 r
  i_sysclk_BC_1_G3B8I11 (net)
                               7
  u_clk_reset_logic/i_sysclk_cts_4 (clk_reset_logic)
                                               0.00     1.00              0.00 &     0.51 r
  u_clk_reset_logic/i_sysclk_cts_4 (net)
  u_clk_reset_logic/reset_stretch_reg/CK (QDFFRBN)
                                      0.00     0.06     1.00     0.00     0.00 &     0.51 r
  u_clk_reset_logic/reset_stretch_reg/Q (QDFFRBN)
                                               0.07     1.00              0.17 &     0.68 r
  u_clk_reset_logic/n18 (net)
                               2
  u_clk_reset_logic/U63/I (BUF1CK)
                                      0.00     0.07     1.00     0.00     0.00 &     0.68 r
  u_clk_reset_logic/U63/O (BUF1CK)             0.05     1.00              0.06 &     0.74 r
  u_clk_reset_logic/n80 (net)
                               1
  u_clk_reset_logic/U2/I (BUF4)       0.00     0.05     1.00     0.00     0.00 &     0.74 r
  u_clk_reset_logic/U2/O (BUF4)                0.11     1.00              0.09 &     0.83 r
  u_clk_reset_logic/o_rst_except (net)
                               9
  u_clk_reset_logic/o_rst_except (clk_reset_logic)
                                               0.00     1.00              0.00 &     0.83 r
  rst_except (net)
  u_init/i_rst_except (init)                   0.00     1.00              0.00 &     0.83 r
  u_init/i_rst_except (net)
  u_init/o_cct_wl2_reg/RB (QDFFRBS)
                                      0.00     0.11     1.00     0.00     0.00 &     0.83 r
  data arrival time                                                                  0.83

  clock i_sys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       0.00
  i_sysclk (in)                                0.00                       0.00 &     0.00 r
  i_sysclk (net)               1
  INV12CK_BC_2/I (INV12CK)            0.00     0.00     1.00     0.00     0.00 &     0.00 r
  INV12CK_BC_2/O (INV12CK)                     0.02     1.00              0.03 &     0.03 f
  i_sysclk_BC (net)            1
  INV12CK_BC_3/I (INV8CK)             0.00     0.02     1.00     0.00     0.00 &     0.03 f
  INV12CK_BC_3/O (INV8CK)                      0.03     1.00              0.03 &     0.05 r
  i_sysclk_BC_1 (net)          2
  BUF8CK_G3B13I1/I (BUF6)             0.00     0.03     1.00     0.00     0.00 &     0.06 r
  BUF8CK_G3B13I1/O (BUF6)                      0.03     1.00              0.08 &     0.14 r
  i_sysclk_BC_1_G3B1I1 (net)   1
  BUF12CK_G3B11I1/I (BUF8)            0.00     0.03     1.00     0.00     0.00 &     0.14 r
  BUF12CK_G3B11I1/O (BUF8)                     0.04     1.00              0.08 &     0.22 r
  i_sysclk_BC_1_G3B2I1 (net)   1
  BUF8_G3B9I1/I (BUF6)                0.00     0.04     1.00     0.00     0.00 &     0.22 r
  BUF8_G3B9I1/O (BUF6)                         0.03     1.00              0.08 &     0.30 r
  i_sysclk_BC_1_G3B3I1 (net)   1
  BUF8_G3B7I1/I (BUF8)                0.00     0.03     1.00     0.00     0.00 &     0.30 r
  BUF8_G3B7I1/O (BUF8)                         0.03     1.00              0.08 &     0.38 r
  i_sysclk_BC_1_G3B4I1 (net)   1
  BUF4CK_G3B5I1/I (BUF8)              0.00     0.03     1.00     0.00     0.00 &     0.38 r
  BUF4CK_G3B5I1/O (BUF8)                       0.04     1.00              0.09 &     0.47 r
  i_sysclk_BC_1_G3B5I1 (net)   2
  BUF6CK_G3B3I1/I (BUF4)              0.00     0.04     1.00     0.00     0.00 &     0.47 r
  BUF6CK_G3B3I1/O (BUF4)                       0.06     1.00              0.11 &     0.58 r
  i_sysclk_BC_1_G3B6I1 (net)   3
  BUF3_G3B2I1/I (BUF4CK)              0.00     0.06     1.00     0.00     0.00 &     0.58 r
  BUF3_G3B2I1/O (BUF4CK)                       0.06     1.00              0.12 &     0.70 r
  i_sysclk_BC_1_G3B7I1 (net)   4
  u_init/cts_0_2 (init)                        0.00     1.00              0.00 &     0.70 r
  u_init/cts_0_2 (net)
  u_init/BUF2CK_G3B1I10/I (BUF4CK)
                                      0.00     0.06     1.00     0.00     0.00 &     0.70 r
  u_init/BUF2CK_G3B1I10/O (BUF4CK)             0.05     1.00              0.11 &     0.81 r
  u_init/i_sysclk_BC_1_G3B8I10 (net)
                               5
  u_init/o_cct_wl2_reg/CK (QDFFRBS)
                                      0.00     0.05     1.00     0.00     0.00 &     0.81 r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22       0.59
  clock uncertainty                                                       0.20       0.79
  library removal time                                  1.00              0.09       0.88
  data required time                                                                 0.88
  ------------------------------------------------------------------------------------------
  data required time                                                                 0.88
  data arrival time                                                                 -0.83
  ------------------------------------------------------------------------------------------
  slack (VIOLATED)                                                                  -0.05

网友:
比较2条clock路径,可以看到2点不同
1)每个cell的延迟,原因还是无法确定,你读入了几个db文件?好在它们的差别大部分都被CRPR补了回来
2)clock path 最后几个buf不同是造成violation的主要原因

解决方法是
先找出1)的原因,如果还是有violation,就当是真的,修吧

楼主:
   我比较过正常primetime时序报告和使能信号完整性分析的时序报告:分析数据需要到达时间(data required time)时,跟不分析信号完整性时primetime所报时钟路径延迟单元时间相比,此时延迟单元延迟时间变长。例如同样的BUF4CK 单元,在前者报出延时为0.07ns,而后者分析信号完整性时,报出延时为0.11ns。也就是说两种情况下,相同cell的延迟时间不一样,所以分析SI时出现hold违反而不分析SI时时序实现收敛。请问版主,分析SI时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主要脚本如下:
# Turn on CRPR
set timing_remove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true
set timing_dynamic_loop_breaking true
set timing_enable_preset_clear_arcs true
set si_enable_analysis true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max WCCOM -max_library lib_name
read_parasitics -keep_capacitive_coupling -format SPEF -verbose $be_dir/design_top.spef.max
其余就是读布局布线后的网表,SDC约束文件,其余采用系统默认设置。

网友:
我也怀疑是SI的作用,但是为什么在report里面看不到,已经用了-crosstalk_delta选项了

你还是得告诉我,到底读入了那些db file,把它们列出来

楼主:
我也怀疑是SI的作用,但是为什么在report里面看不到,已经用了-crosstalk_delta选项了

你还是得告诉我, ...
引用 楼主:

分析max是SI就读了worst library,寄生参数spef文件 ,网表 ,时序约束文件。我们的lib 只有worst 和best 两个。
没有在读设么db文件啊。

网友:
那就奇怪了,
先把它当真的,fix吧

PT关于SI的设定有很多,我都是copy以前积累下来的,没有全记下来,只记得还有timing window和一些阈值的设定不能少,你自己看看PT的设定,试试有什么变化

楼主:
那就奇怪了,
先把它当真的,fix吧

PT关于SI的设定有很多,我都是copy以前积累下来的,没有全记下来,只 ...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热心帮助。violation 是50ps,如果考虑设置的uncertainty 200ps,是否可以认为实际电路没有违反呢?

网友:
那要看200ps uncertainty是怎么来的

楼主:
那要看200ps uncertainty是怎么来的
引用 楼主:

是我在综合时序约束加的,由此产生的sdc文件给后端使用。做PT分析时当然也使用这个sdc文件。

网友:
我说的意思是“根据什么定的200ps”

楼主:
我说的意思是“根据什么定的200ps”
引用 楼主:

最初是根据经验,之后后端布局布线后给出的时钟树时序报告中显示:

Operating Condition              worst
Clock global Skew                 0.061
Longest path delay               1.228
Shortest path delay              1.167

为了留比较大的margin,就没有做进一步修改。

网友:
你去读一下置顶FAQ的Q1.8

楼主:
我的设置跟你所表述不矛盾,设计中没有锁相环,时钟来自外部输入,不没考虑pll jitter ,只是做了预估skew。

postCTS后,为了设计更鲁棒,就保留了之前的预估skew。这么做有问题吗?

网友:
多加margin当然保险,但是对于high speed design,有可能就做不出来了
而且你这种解释暴露了你对jitter和skew的理解不是十分正确

楼主:
多加margin当然保险,但是对于high speed design,有可能就做不出来了
而且你这种解释暴露了你对jitter和s ...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呢?skew 是由于时钟到不同触发器时钟端时间不同引起,跟后端时钟树相关;而jitter是时钟本身固有的抖动,它对性能始终是造成负面的影响。我预估的200ps 也主要考虑jitter等不确定因素。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说你的200ps是怎么计算出来的,jitter按多少估计,公式在哪儿? 经验值也总得有个出处。一般PLL手册都会有不同公式来计算jitter的大小。另外foundry会有一般signoff的参考,uncertainty, derate这种数值一般会有参考的。另外uncertainty和global skew有啥关系么?cts之后,所有时钟点都已经定了,STA可以不考虑这个估计值了吧。

楼主:
公式就不说了,网上到处都是。我们设计中的时钟不是来自pll。cts后,当然时钟的时序都已经确定了,但在做pt时,仍然设置uncertainty是为了设计更可靠。uncertainty 跟skew和jitter都相关,后端时钟树报告显示了最长的skew是60几个ps,说明cts之前的预估有些悲观,但考虑可靠性,就不需要再迭代了。

网友:
个人认为uncertainty做完cts留下来,是因为你的path group是默认的**async_default**,为了对异步时钟的check更加稳健,所以没remove。
但是我又看到rpt中是同一个clk(i_sysclk)的hold check,有些疑惑,建议查看sdc。

楼主:
个人认为uncertainty做完cts留下来,是因为你的path group是默认的**async_default**,为了对异步时钟的che ...
引用 网友A:

uncertainty是我在sdc设置的,做pt当然会使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再查看了下你的path rpt,我猜u_init/o_cct_wl2_reg/RB是复位端,这个path是复位信号的hold check,所以放在默认的**async_default**中。既然是同一个clock的hold check,因此,uncertainty是必然要去掉的。
在cmd中加上“remove_clock_uncertainty [all_clocks]”。
原因陈涛大哥说得很清楚。

楼主:
回复  yl5495

我再查看了下你的path rpt,我猜u_init/o_cct_wl2_reg/RB是复位端,这个path是复位信号的 ...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clock的hold check,去掉jitter,保留skew。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没这个意思吧。怎么话被你抽取出来就变味了。

楼主:
没什么变味的,uncertainty = skew + jitter。 分析hold check 时 不考虑jitter ,但是skew 还要考虑,为了时序更可靠。所以我的言外之意就是要保留uncertainty。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你再仔细读读FAQ的Q1.8

网友:
1

回复 网友B:

   你再好好理解下。
   FAQ的Q1.8中:clock uncertainty分为setup和hold,preCTS和postCTS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般的处理原则是:
      preCTS,setup: uncertainty = PLL jitter + 预估的clock skew
      preCTS,hold: uncertainty = 预估的clock skew

      postCTS,set_propagate_clock [all_clocks]
      postCTS,setup: uncertainty = PLL jitter
      postCTS,hold: uncertainty = 0
      有时fundry要求hold uncertainty保留一定的量,这时就把那个保留量加到上面的公式中

你说的skew已经在你的path rpt中表现出来了,就是i_sysclk (in)到u_init/o_cct_wl2_reg/CK和u_clk_reset_logic/reset_stretch_reg/CK的delay差(除去OCV影响)。

简单的和你说就是做完CTS后,加上下面两行到cmd中,再做route等。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remove_clock_uncertainty [all_clocks]

用pt查看postroute timing,也要加上这两行。

楼主:
回复  yl5495

   你再好好理解下。
   FAQ的Q1.8中:clock uncertainty分为setup和hold,preCTS和po ...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啊,你觉得我哪里错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我目前对你言论的判断来说,我对uncertainty的认识和你的认识不一致。
   你过几天再思考这个吧。

网友(2015-07-31):
这个讨论很有用啊

网友(2017-06-19):
紫薯布丁

网友:
紫薯紫薯紫薯

网友(2017-09-28):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for the replies, learnt a lot

网友(2018-01-25):
好好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