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混仿中,利用verilog代码生成symbol的问题,先谢谢了

楼主(2013-07-03):
环境IC5141+IUS92

要进行ADC混合仿真,所有schematic都有,逻辑门电路的verilog代码也有,

现在想用verilog代码生成symbol,然后进行ams混仿或者spectreverilog混仿。

请问怎么用verilog代码生成symbol,是在IC5141下还是在IUS92下?

在IC5141下,我用schematic生成symbol的办法,在design--create cellview--from cellview里,

选择 from view name 是verilog,to view name是 symbol,tool是composer symbol。

最开始弹出的错误是NCVLOG 错误,当时没安装IUS92,然后安装了IUS92,一直错误

waring SCH-1059,failed to generate pin list from design “INVX1” “verilog”。

网友:
首先,你verilog代码写对了吗?如果写对了的话,你有IUS92,可以按照以下方法:
在ICFB中
FILE->import->verilog,然后按下图设置:
当然,记得你那个TEST的库要先建好,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库里看到TEST这个symbol以及相对应的verilog了

呵呵,1000快点拿来吧,版主也穷.........

网友:
我以前搞过,但不是你这么搞的,你网上搜下混合仿真方法

网友:
好像是建一个config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config视图,这个已经搞过了,用那个hierarchy editor。

    我的问题是,建config时使用一个顶层的schematic,我已经设计好了,底下还分很多子电路,

   都是门级电路我都是用管子直接搭的,仿真也是把逻辑电路用spectre当成模拟电路来仿,

   现在要把门电路用verilog代码转成 数字的 symbol,

   这样才能混仿。

网友:
可能是这样的,你在library中新建cell view ,在tool选项中选verilog-editor,在view name 中填config,cell name自己取,然后点击ok,然后填入verilog代码,然后退出保存(shift+;,wq),然后就出来symbol了,但仿真忘了,还得设置些东西,你最好网上找下混合仿真的东西。

网友:
低下的子电路不用表示成symbol也可以混仿真的,

网友:
你为什么要门电路的是symbol呢?完全没必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要提高仿真速度,如果都用spectre的方式跑ADC,时间太长。

    所以老板说用混合仿真,这样就把门电路都用verilog搞成代码,然后跑。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你以前的门电路管子级的,现在要换成verilog的symb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因为要做混仿提高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正在做ADC的混合仿真, 请问你用spectreVerilog混合仿真时安装了LDV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LDV是早期版本的IUS吧,我安的IUS,没用LDV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不是很简单,把门电路原来的symbol 替换成verilog symbol

楼主: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弄不出来新的用verilog生成的symbol,代码都已经有了

网友:
创建config视图啊,看你写的方法不是创建config视图。

网友:
在icfb下打开veriloga的代码,然后直接输入:wq,就能生成symbol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veriloga啊。。。是verilog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存的时候(wq),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好config后,还要告诉cadence哪些模块式数字的哪些模块是模拟的,就是说要指定数字模拟借口高低电平的定义

网友:
不一定要把门电路做成symbol,你可以在Verilog里面定义这些门电路的Verilog,然后再主函数直接调用这些门函数不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斑竹大人的回答。。。我还有点儿小问题,您稍等,等我彻底搞懂了,我就把悬赏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没搞懂呀,这也太稍等了.........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告诉你的做法有问题吗? 你的悬赏到底发不发呀?  真费事,为了区区一千信元, 本来你不发悬赏,我一样会回答你的问题。现在发了悬赏,我不但要回答你的问题,还要质疑你的人品。拜托以后你少用这种发悬赏的方式来问问题,OK?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对不住了,昨天忘了这事儿了。。。。

    不要质疑我的人品呀。。。

    再次表示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意思是symbol还是那些由schematic生成的symbol,但是在hierarchy-editor里的config编辑里,直接调用verilog作为view,而不是spectre?

网友:
回复 楼主:

OK,没事了。在这个论坛混了这么久,其实我只是不想看到有人破坏论坛的规则。也不说什么大道理,EETOP是国内关于IC 技术方面不多的有点价值的论坛,大家还是尽量维护一个论坛的良好环境。

网友(2019-06-07):
感谢大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