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寄生参数的影响

楼主(2013-07-03):
在做版图时,有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它们分别对于实际电路的影响?

网友:
这部分电阻电容是制造时额外加进电路的,有些设计没有考虑到这部分寄生,所以做出来的芯片和设计有区别.即有可能偏离设计目的.举个例子,一高速电路,制图时,某一信号线寄生电容大了.由此产生的影响就可能是速度上不去了.这影响说白了和真实电容电阻对电路影响一样.只是在制作的时候或多或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