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中矢量与标量的区别

楼主(2013-07-03):
verilog中的矢量和标量是如何定义、区分的呢?

希望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开谜团~~不胜感激啊!!

网友:
标量与矢量

标量:线宽只有一条的连线,位数只有一位的寄存器

矢量:线宽大于一条的连线,位数大于一位的寄存器

标量类矢量与矢量类矢量

标量类矢量:可以按位或进行部分位赋值的矢量

矢量类矢量:不能按位或进行部分位赋值的矢量,只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

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7:4给7:4赋值了还算矢量吗?这个就是标量类矢量吗

    module test(in1,in2,out);
output [7:0] out;
input [3:0] in1;
input [7:0] in2;
wire [7:0] out;
assign  out[3:0]=in1[3:0] & in2[3:0];
assign  out[7:4]=in2[7:4];

endmod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