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的makefile怎么写?

楼主(2013-07-03):
比如跑design_setup.cmd
那么makefile:
run:
        Astro design_setup.cmd &

是不是这样?还是要加什么选项?
哪位后端前辈有Astro的makefile可以传一个,不胜感激。

楼主:
查了一下,应该是加-load

楼主:
-tcl startup in tcl mode
-log <filename> name of the log file
-logd <name> use <name>.log.mm_dd_hh_mm as log file
-cmd <filename> name of the command log file
-cmdd <name> use <name>.cmd.mm_dd_hh_mm as command log file
-load <scm_file> load and run a command file (no command echo)
-replay <scm_file> replay a command log file (after load)
-file <tcl_file> Tcl script file to exec after setup
-iconic display window as an icon
-nullDisplay display to an Null X Server
-nogui do not show gui windows and use text-shell initially
-caseSensitive set process in case sensitive mode
-trueColor select visual type
-version display version information
-release <key...> release license keys
-buffer use double buffering
-astroiu astro iu licensing
-freeAllOptionKeys release all optional license keys
-no_init don't load user Tcl initialization files (optional)
-chgmgr load chgmgr commands (optional)
-help display this information

网友(2018-07-04):
where to find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