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formality可以做RTL-RTL的验证吗?

楼主(2013-07-03):
由于需要改动原有设计A,A是经过大量测试验证过的。现在代码有少量改动,变为了设计B。formality可以做相等检查吗?
谢谢!

网友:
可以的。
如果寄存器名称、位置有改造成match不上的话,可以用set_match_rule指定。

网友:
原来也可以这样啊
学到了

网友:
FORMALITY可以做rtl----rtl. rtl---netlist, netlist---netlist 之间的对比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确实可以做到~~

网友(2014-02-12):
可以,而且结合PT,比动态验证更省时间

网友(2024-02-07):
YUP, Formalit can do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