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设计中到了pre placement的时候check出现了一个False

楼主(2013-07-03):
RT,就是马上要进行Placement了,然后这个时候运行check_physical_design -stage pre_place_opt -output ../out 的
时候,一敲完这个指令,马上就接着一个False,然后就是checking tluplus...最后的一个report中并没有报道error和warning,觉得很不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望大侠多多帮助啊~~

网友:
没有Error/Warning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这样没有风险吗?感觉很不正常似得,一个error和warning都没有

网友:
贴log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请问一下啊,工艺是$imc018的在create_mw_lib指令时候,报出了以下warning,不知道是否可以忽略:
Waring:Layer 'METAL1' has a pitch 0.56 that dose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535 or 0.485.
Waring:Layer 'METAL5' has a pitch 0.56 that dose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66 or 0.61.
Waring:Layer 'METAL3' has a pitch 0.56 that dose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Waring:Layer 'METAL4' has a pitch 0.56 that dose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Waring:Layer 'METAL5' has a pitch 0.56 that dose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Waring:Layer 'METAL6' has a pitch 0.95 that dose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虽然是warning但是看着not match这几个显眼的字眼,还是很不放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艺是$imc018的在create_mw_lib指令时候,报出了以下warning,不知道是否可以忽略:
Waring:Layer 'METAL1' has a pitch 0.56 that dose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535 or 0.485.
Waring:Layer 'METAL5' has a pitch 0.56 that dose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66 or 0.61.
Waring:Layer 'METAL3' has a pitch 0.56 that dose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Waring:Layer 'METAL4' has a pitch 0.56 that dose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Waring:Layer 'METAL5' has a pitch 0.56 that dose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Waring:Layer 'METAL6' has a pitch 0.95 that dose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虽然是warning但是看着not match这几个显眼的字眼,还是很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