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场氧和栅氧的介电常数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3-07-03):
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一样吧,都是SiO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然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对于老工艺差不多吧 0.5um以上

网友:
新工艺STI 就有区别
氧化层击穿电压很高,氧化层介电常数一般不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愿闻其详……

网友:
显然不一样。尺寸小点的工艺,栅氧是SiN材料。就算都是SiO2,湿法和干法获得的氧化层致密性不一样,介电常数也不一样。

网友:
现在process中都不是单纯用SiO2的,需要用到氮氧化硅的各种介质层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有high-K, low-K 工艺,
gate 用high-k,使其物理厚度增大,等效栅氧减小
上层metal的isolation 用low-k,使得寄生电容减小
需要detail information 去查 foundry的doc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