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做noise 仿真 print noise summary出现error

楼主(2013-07-03):
最近,在用spectre 做noise 仿真 print noise summary出现error:
drWaveformGetDimension: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 - nil

请问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望解答。谢谢

楼主:
e,没人遇到这种情况么

网友(2015-01-11):
回复 网友A: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解决了没。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2018-07-06):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记得后来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之前GUI界面上 parametric 的参数输入不全,后来在CIW窗口中打noise summary命令解决了

网友(2022-12-20):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个CIW命令怎么输入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无法print noise summ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