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里电源网络是手动画还是使用工具自动画

楼主(2013-07-03):
rt,后端刚开始学,不知道电源网络的ring和stramp是怎么画的?听老师说得手动画,但不知道怎么下手……求指导啊!!

网友:
简要概括下电源FloorPlan的方法:
1、主干电源(Power Ring、Power Mesh)
create_rectilinear_rings
create_power_straps
或者
compile_power_plan、PNA/PNS
具体同法参考manual。

2、其它电源(IO/IP/std cell等的电源接续)
①手动接续
②自动接续:preroute_instances、preroute_standard_cells

网友:
回宿舍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关于电源线,一般是布在最顶层还是说也在METAL 1上布?关于电源线的线宽和间距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禁止灌水!!

网友C(2020-11-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关于电源线,一般是布在最顶层还是说也在METAL 1上布?关于电源线的线宽和间 ...

同问 层主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 层主知道答案了吗

顶层金属电阻率小,IR drop 小。

网友(2020-12-18):
多参考几个别人的设计啊,我一般都是让工具画,在上面几层,工具画出来可以手动调整,或者纯手动画也可以,比较慢,但是可以画的更符合自己的要求

网友D(2022-03-17):
但是power mesh不是一般都布线很多吗,也可以手动画?(小白提问)请问有没有人做过RDL作为power mesh供电的仿真呀?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D:
但是power mesh不是一般都布线很多吗,也可以手动画?(小白提问)请问有没有人做过RDL作为power mesh供电 ...

可以用redhawk分析irdro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