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看这个电压比较电路吧

楼主(2013-07-03):
原理:VBAT保持不变,VIN0上升到5V,当VIN上升到大于VBAT时,MP2漏极电压被拉低,MP4漏极电压被拉高,MN1截止,MN6截止,MN4导通,MN5导通,反相器I18输入端被充电;
问题:为什么随着VIN的上升,MP2漏端电压变低????

网友:
帮楼主把原理图整理一下,相信这样你该知道什么原理了

网友:
我猜测楼主的这个电路是charger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网友:
MP1和MP3的总电流流过左下角电阻 随着Vin的增加,Im3电流增大,相应的Im1电流减小,Im2是Im1的镜像,也减小,那么Imn1也就减小,也就是MP2的漏端电压降低

楼主:
   流过电阻R83的电流不变?为什么?

网友:
VIN>VBAT,MP3的VGS>MP1的VGS,所以IMP3>IMP1,从而IMP4>IMP2,MP4的漏极电位升高,MP2的漏极电位拉低。

楼主:
MP1和MP3的总电流流过左下角电阻 随着Vin的增加,Im3电流增大,相应的Im1电流减小,Im2是Im1的镜像,也减小 ...
引用 网友B:

   通过仿真来看,RI83开始电流时9u,VIN到5V后,RI83电流变为16.9u;

楼主:
VIN>VBAT,MP3的VGS>MP1的VGS,所以IMP3>IMP1,从而IMP4>IMP2,MP4的漏极电位升高,MP2的漏极电位拉低。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MP2漏端(net91)电压会迅速降低,MP4漏端(net79)会迅速升高?比VIN=3.7V还延时了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MP1管的栅电压等于R83电流乘以R83,当R83电流上升,MP1栅电压也上升,从而MP2电流下降

网友:
10楼电路做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nicer

楼主:
怎么选为最佳答案以后 不能更改。。。。

网友:
用来做 充电截止 电流检测??

网友(2018-02-24):
充电截止 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