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关于foundry提供的Disign Rule里层次运算中一些符号的含义?

楼主(2013-07-03):
请大虾们帮我解释这些符号的含义吧?谢谢了!例如:
{[Active]-([HP-Well]+[N-Well])}@0.39um/side@-0.39um/side

这里的“+”、“-”、“@0.39um/side"、“@-0.39um/side",还有”*“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与,-是非,学了基础数字电路的吧。

哪里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过,之前自己把”+“和“-”也一直与电路的与非的运算理解相同,这两个是想确认一下,重点是是“@0.39um/side"、“@-0.39um/side",还有其他地方出现的“*”(这里没列出来)的含义

网友:
@0.39um/side"、“@-0.39um/side是size by 0.39或是size by -0.39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