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流比较怎么理解?

楼主(2013-07-03):
原理:AVDD0V开始上升,此时PMOS M0-M4未导通,PM4的漏极电压跟随AVDD变化,当AVDD升高至CTRL2电压可以将右边一串NMOS管导通时,PM4漏端电压被拉低,直到CTRL1电压将左边一路NMOS打开,电流镜导通,当电源升高到一定电平,PM4电流大于NM35电平是,PM4漏级电压再次被拉高。
问题:当我列电流方程

求得两个电压AVdd1=1.7824VAVdd2=3.7320V;
其实PM4的漏端有两次翻转,一次是AVDD大于右边NMOS的vth时,还有一次应该有一个AVDD,现在有两个,如何理解????

最佳答案

网友:
PM4漏在电源高到一定程度时,被拉低就起不来了。若能被拉起来,条件也非常可可,考虑PT变化,你这个不行的。

网友:
电路两边一样,只有CTRL2比CTRL1高。

楼主:
怎么被拉低就起不来了呢?通过仿真PM4的漏端是下图这样的

网友:
啊!!!!!!!
这个结果与我的认知相悖

网友:
vdd再往上扫,vo肯定会下来的 因为dVi=ratio*Vdd,一直在变大

网友:
但是需要注意是nmos导通是先进入线性区
ratio1=(1.5+0.3)/(1.5+0.3+2.2)
ratio2=(1.5)/(1.5+0.3+2.2)
state1. vdd<vthn/(1-ratio1) Gvdd=Rnoff/(Rpoff+Rnoff) Gdv=0; Vo rise
state2. vthn/(1-ratio1)<vdd<vthn/(1-ratio2) Gdv>Gvdd; Vo fall
state3. vthn/(1-ratio2)<vdd<(2vthp-vthn)/(1-ratio) Gdv<Gvdd; Vo rise
state4. (2vthp-vthn)/(1-ratio)<vdd Gdv>Gvdd; Vo f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来张图吧,绿色是电源,青色是PM4漏端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vdd=vddmax, nmos仍在线性区?
   2. 继续加大vdd向上扫描

  我上面的分析里面,Vo=Vdd*Gvdd-dV*Gdv=Vdd(Gvdd-0.3/4*Gdv)
  4个state的分类是近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分析怎么被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用公司的电脑重新编辑,被删了……
    大致是vdd,4个节点
    1. vdd小于vthn
    2. 右边开启,左边未开启
    3. 左右都开启
    4. nmos进入饱和区
    然在这些节点周围,vdd和dv到vo的增益关系会发生变化,就会看到vo的曲线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那应该是Gdv太小了,gmn太小了

Av=gmn*rout=2/(lenda*Vov)
随着VDD升高Av变小了…

几伏的管子?

你试一下大的nmos管,仿真看看
会不会再多一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入饱和区后最大的gain乘上系数都没Gvdd大

楼主:
   2、3阶段所有的NMOS都在线性区???那就是不能用饱和区的电流想等计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5um 你分析里的vthn/(1-ratio1)怎么来的?  Gvdd、Gdv等于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1-ratio)*VDD<vth=>VDD<vth/(1-ratio)

    Gvdd 之类你用叠加定理计算

楼主:
state1:vdd*ratio1<vth;怎么是vdd*(1-ratio1)<vth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