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低噪放偏置电流是负温度系数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3-07-03):
低噪放的电流偏置一般和温度什么关系呢,如果采用负温度系数的偏置有什么好处呢????大家随意发言。。

网友:
若电流是正温度系数,热噪声和温度会形成正反馈的作用。电流是负温度系数,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之前也有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又担心高温且低电流性能的恶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让温度系数低点呗,何必搞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