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问题 请教

楼主(2013-07-03):
对于上面这样的一个时钟网络,时钟a和时钟b经过了mux逻辑。
现在假设我在创建时钟数的时候:
create_clock a -period 10 [get_ports a]
create_clock b -period 10 [get_ports b]
这样来创建时钟树能不能创建,如果不可以为什么?怎么弄才可以
我之所以像这样创建时钟树,是因为我的设计中有正常模式和dft模式,因为dft模式的时钟和正常时钟在dft插入的时候一般都是通过mux进行选择控制的,我想这样将两个时候都进行时钟树的平衡就应该不会出现两种模式分开处理的时候遇到的setup和hold违例反复修复的过程。

网友:
直接創建mux 後面那個點開始就可以了

create_clock [get_pins "top/mux_clk/Y"]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2楼和3楼根本就没答到关键点上来。
你所说的“正常模式和dft模式”,就是对应MMMC中的func和scan mode。

你在MMMC中func mode的sdc中定义create_clock a -period 10 [get_ports a](假设a 为正常clk)
在scan mode的sdc中的定义create_clock b -period 10 [get_ports b](假设b为scan clk)

就行了。

在ICC中,a和b两个clock,工具能自我穿过mux而去修func和scan的set和hol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这两个a b时钟都是有用的吗?还是有个用来测试的。

1.我想请教下,如果两个a b时钟是都是作为func的,那么create_clock是不是应该对a 和b分别定义?然后考虑要不要false path。最后在cts的约束用对不同的时钟root做两次CTS?

2.如果a和b的时钟,只有a是做func,b作为scan,那么应该如何约束呢?以及对于b的CTS应该如何做?是不是和两个都是func时钟的cts情况一样,分两个root做cts?

感谢解答,欢迎指正我的错误,谢谢。

网友:
你可以在mux的Y端定义clock去做tree, A和B端分别在function /scan mode 下去补
也可以分步做,先做function cts, 然后dont_touch_sub_tree, scan mode 下再单独去补mux B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设set_clock_group -logic_exclusive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1:如果a b时钟都是func,create_clock应该对a 和b分别定义,是否设false path,参考涛哥的FAQ Q4.1ICC的cmd
status compile_clock_tree    [-clock_trees name_or_source_pin_list]Data Types
name_or_source_pin_list     list

name_or_source_pin_list     是list,说明是可以对两个clock同时做tree的。不需要做两次cts。

问题2:如果a为func,b为scan,如我之前说的一个在func mode sdc中定义,一个在scan mode sdc中定义。个人经验不足,目前还没见过不用func clock做tree,而用scan clock做tree的。

我回答清楚你的问题了没?

网友C(2020-10-05):
这种mux结构选择时钟,在后端设计中经常遇到,比如ram的bist时钟和func时钟等等,这两种时钟关系是logic exclusive(逻辑互斥),一般PR工具比如(ICC、INNVOS)能自动处理生成时钟树,但是对于两个时钟都是高速模式下,且存在多个mux的情况下会出现不同时钟域之间的setup/hold抵触的情形,比如bist模式和func模式,主要是由于capture reg和lanuch reg的具有不同的mux,时钟到达不同mux的D0端或D1端latency不同,导致capture reg和lanuch reg在bist时钟下的skew和在func时钟下的skew不同,出现bist时钟下的setup(hold)和func下的hold(或者setup)互相抵触,需要生成时钟树时小心处理。
对于楼主说的情况,因为scan模式下的setup很松,基本工具能够处理的比较好,采用上述定义时钟的方式,生成时钟树时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mux结构选择时钟,在后端设计中经常遇到,比如ram的bist时钟和func时钟等等,这两种时钟关系是logic ex ...

大神请教下,clock tree怎么处理才算合理呢,是不是需要将这两路都长一样齐啊,谢谢了

网友C(2020-11-26):
如果bist_clock和func_clock复用同一个mux,这个时候bist_clock和func_clock的的时钟skew是一样的,无需担心,因为func模式下setup/hold满足,bist模式下也会满足的;如果存在ram和bist_reg的mux是独立的(比如两个mux,ram使用一个Mux,bist_reg使用一个mux),这种情况下,做时钟树时尽量保证bist_clock的时钟skew和func_clock的时钟skew尽量接近,如何构建时钟skew比较接近的时钟树也是一个难点,需要在 cts flow中多次尝试,达到自己满意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bist_clock和func_clock复用同一个mux,这个时候bist_clock和func_clock的的时钟skew是一样的,无需担 ...

谢谢大神,有时候做cts 会发现clock tree长的比较短,所以想重新优化一下局部的时钟树。目前能用的方式 是自己手动加buffer 或者 重新create_clock, icc貌似没有局部调整时钟的命令

网友:
ICC我记得不支持CCD,即时钟和数据协同优化,说白了就是自动实现usefull skew在优化setup和hold

网友D:
set case   不同mode 分别长自己的tre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et case   不同mode 分别长自己的tree

你好,你的意思是,先set_case_anaysis 0 [get_pins mux/s]  长一路,再set_case_anaysis 1 [get_pins mux/s] 长一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的意思是,先set_case_anaysis 0 [get_pins mux/s]  长一路,再set_case_anaysis 1 [get_pins mu ...

对的 这些mux 会有同一个source 来control的 , 在source点设置case_analysis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的 这些mux 会有同一个source 来control的 , 在source点设置case_analysis就可以了
...

谢谢回复,我理解 如果这么长tree, 需要将长好的tree  freeze住,否则长scan的tree还是会动到func的tree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回复,我理解 如果这么长tree, 需要将长好的tree  freeze住,否则长scan的tree还是会动到func的tree ...

两个mode 的 constraint 同时吃啊  工具自动就长好了啊  没有说先长谁后长谁  scan的tree 长 就在mux前面balance呗  也不会影响func 的啊

网友(2024-11-12):
大神,有偿提问,
请问,两种约束在pr的哪个流程吃入,是先做function的cts,再做scan的cts吗,route阶段需要主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