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偏执电压

楼主(2013-07-03):
我想为NMOS提供一个218mv的偏执电压,让其工作在亚阈值区,如何设计一个偏执电路??
其实最好是能从电路本身找到这样一个偏执,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设性意见?

网友:
218mv 你是怎么确定的呢?如果考虑全温度范围 这个值范围是?
如果再考虑 ss tt ff这个值又如何?

网友:
只能从单位w/L偏置电流的值来定 亚阈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尝试出来的,在218m的时候bandgap的温度系数最好!!

网友:
偏执 电压一般调节管子的宽长比 来实现的

网友:
从1.2Vbandgap电压分压来产生

网友:
主要考虑的是工艺变化的影响还是温度的影响啊
NMOS是工作在全corner的218m性能最佳?
还是在218m下的电流性能最佳?

网友:
有哪个偏置能提供精确的偏置电压呢?无论怎样,PVT变化都会有影响的。Bandgap都做不到。想让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电流一定的情况下把W/L调大就好了,一般达到gm/id大于16就可以,不过这也得看你的具体设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