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中 sub函数里面怎么用return?

楼主(2013-07-04):
小女子这厢有礼了。请问各位大牛,在perl 中,
定义一个sub函数,在最后想要返回某个变量$file的值,在函数最后可以用return $file 吗?
return 可以返回数组吗? 比如:return @file??
具体怎么用return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返回数组:

# Function definition.
sub get_value()
{
my(@$var_a,@var_b);
@var_a=(1,2);
@var_b=(30,40);
return(\@var_a,\@var_b);
} ######### Main script
my(@result_a,@result_b);
my($result_a_ref,$result_b_ref);
($result_a_ref,$result_b_ref)=get_value(); # here need to encode the reference
@result_a=@$result_a_ref; @result_b=@$result_b_ref;
print"\@result_a=@result_a\n\@result_b=@result_b\n"; ####### print result is:
@result_a=1,2
@result_b=30,40

网友:
标量可以吧,数组的话应该用它的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请问:return(\@var_a,\@var_b); 这句中,为什么要用 \ ? return @var_a,@var_b ; 这样写可以吗?

($result_a_ref,$result_b_ref)=get_value(); # here need to encode the reference 这句中 $result_a_ref,$result_b_ref的值分别是什么呢? 为什么return的数组要赋给变量?
@result_a=@$result_a_ref; @result_b=@$result_b_ref; 这句中的@$两个符号可以连一起用?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不好意思,我是初学,问题比较多,还望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数组的引用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var_a 是引用,指向@var_a的地址,类似于C语言的“指针”
    如果只返回1个数组,可以直接返回@var_a而不必返回引用
    当返回2个数组时,不使用“\@var_a”的话,二数组边界不明。

$result_a_ref=\@var_a   把@var_a的指针存入变量$result_a_ref
存入之后,@$result_a_ref  就等价于 @var_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这一块清楚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