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支持TMDS接口的FPGA有哪些

楼主(2013-07-04):
RT最近在做HDMI接收器,想用FPGA实现。
请教各位大大,有哪些FPGA能支持TMDS接口。Altera有吗?

网友:
xilinx 的FPGA IO 中有多组串行收发器,差分对。
TMDS是4对串行差分信号。
注意fpga的型号,有的不带串行收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tera的有吗?

网友(2018-12-13):
Xilinx的这款xapp460是支持TMDS信号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