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ll vco版图

楼主(2013-07-04):
PLL VCO 的ring的结构的版图,请问谁有相关的资料或者版图经验,能否讲解一下?四个环是串在一起的,信号线反馈的那根最好是长度一样的是么?不能做交叉的连线,怎么连最好?
无从下手,求助

网友(2015-02-28):
同问,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线的长短稍微差一点不要紧
越紧凑,routing 越是短,寄生越小
开始做之前好好做floorplan,要花50%的时间
把所有重要走线和电源,地线都考虑清楚再开始做cell,后面的事情都很简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4差分器VCO为例:
1234
这种排法简单,4到1的反馈线比1->2,2->3,3->4长,而且易有耦合,相位有差异。

12
43
这种排法环间间距可以做到相同,无耦合,适合多相位输出。

知道还有人1324这样画的,我认为布局很差,跨线耦合大。

网友:
对于vco环路上有4级来举例,我的画法是1---4---2---3.不知道这样是否比
12
43的好呢?

网友(2015-03-31):
很好的建议

网友:
1     2
         4      3

出 pin 向下 這樣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