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数据交换

楼主(2013-07-04):
一个数据data20hz时钟的上升沿自加,通信接口通过100khz读出或写入data

每次写入,data都要更新,且在更新值的基础上在20hz下进行自加(若data为21,在20hz下降沿附近写入53,则下一个上升沿到来时数据data读出应为54)。

要求读出的datadata的当前值。

如何保证data的正确更新和正确读出?

网友:
采用选择器
没想好它如何确保20hz时钟域的setup time

网友:
用100kHz时钟同步下20HZ时钟,再大两拍输出当20HZ自加时钟,不知道精度可行不

网友:
我觉得楼上主意不错,不过建议把20hz的时钟做成数据,在100k的时钟下面double flop 20hz的时钟,然后采其上升沿做为自加的信号。这样整个设计就会是同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