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HDL编译过程中的警告问题

楼主(2013-07-04):
Warning: Synthesized away the following RAM node(s):程序编译时提示ram的输出被综合掉了。ram是用系统生成的,逻辑我看了下没什么问题。为什么输出还是被综合了?求各位大大指导。 ddc264test.rar (4.74 MB , 下载次数: 6 )

网友:
问问题还能赚钱,nb。

网友:
还不如发上来代码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太长了,没变法全发完。

网友:
你这个描述不是很明确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Warning: Synthesized away the following RAM node(s):程序编译时提示ram的输出被综合掉了。警告信息就是这个,我ram的输出端口综合掉了,仿真和逻辑分析仪都没有这个端口。

网友:
几种可能,时钟没给,一直复位,输出没有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时钟给了,复位是低有效,在编译时不会一直复位的。输出是作为下一级的输入信号。

网友:
换个综合工具看看给什么告警,至少开阔下思路

网友(2014-02-26):
回复 楼主:

   RAM的数据位宽只用到了一部分,或者没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