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射频天线的阻抗匹配与谐振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3-07-04):
上图为13.56MHz的天线的滤波和匹配电路。请问下:这几个电容是怎么实现匹配的?匹配后的电阻是不是50欧姆?匹配后在13.56MHz下会不会达到谐振?谢谢!

网友:
13.56MHz 是屬於近場感應,匹配不是重點。

网友(2014-01-25):
回复 网友A:

   近场感应要注意哪些呢?求指点!

网友:
NFC的天线是螺旋天线,呈感性,需要用电容调谐,电阻的作用是提高天线的阻抗,使得天线容易匹配。

网友:
你看到的这个应该是NXP的PN544芯片吧?我记得那里面说的是芯片端阻抗是75欧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