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xilinx和altera的主要区别

楼主(2013-07-04):
有人能总结一下么?

网友: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区别。面向的市场略有区别,配方都是机密,外行喝起来一个味道,内行能感觉出差别。

网友:
目前看来:中高端Xilinx占优,中低端Altera占优。在28nm上,Xilinx优势比较明显。未来Altera的10系列前途无可限量(按目前Altera所宣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heheh

网友:
目前来说,xilinx更主流

网友:
感觉以后哪个好用,ip支持的多,哪个就用的多吧!!!反正简单就行!

网友:
目前来说差别不大,xilinx有跟多的主动权,altera的主动权相对要小一点,altera的工具太多了,各种工具,文档很让人蛋疼,有的时候说的不明不白。xilinx就好很多。
芯片构架上来说也是有差别的,但是大家都在学各自的优势,做好那一款都是不太容易的。

网友(2014-05-04):
看上去还是支持Xilinx的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