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smic13 map文件!

楼主(2013-07-04):
小弟最近在做smic013库相关的项目,就是把GDS文件从Encounter中导出再导入icfb中需要的一个map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厂商貌似没有提供,我也不知道怎么自己写这个文件

网友:
这个文件根据层写的···你去看看.tf文件里面的写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不加任何map导一gds,这时工具保存gds的同时会保存一个叫StreamOut.map的文件,然后利用这个文件根据tf里面的层号做修改,StreamOut.map有tf里找不到的层,基本上是不需要导出去的,注释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