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在控制方面的疑问?

楼主(2013-07-04):
关于FPGA在控制方面的疑问?

这儿说的控制不是指的组合或时序的逻辑电路,而是指的系统里面一些信息的控制交互。
虽然说FPGA是做数据处理的不是做控制的,但是在实际的系统当中很多实际情况区分不开,到底什么情况下使用FPGA直接做控制,什么情况下需要将控制交给其他CPU来做,然后与FPGA做通信交互?

比如说用FPGA做了一个I2C控制EEPROM的读写,实际系统里面读写使能肯定是系统根据实际应用来确定的,也就是这个读写使能的控制是否应该由FPGA来完成?还是交给CPU做,FPGA只管接收读写使能完成读写功能?从理论上说控制流程确定好了,FPGA和CPU都可以完成控制,但是由哪个来做好呢?交给CPU做的话不可避免的涉及到通信的协议等,这个给系统增加了复杂度,一些简单的控制就得不偿失了。在做系统的时候,到底什么复杂度的控制交给CPU做,什么复杂度的控制直接由FPGA完成?

网友:
这个你自己把握复杂度啊,还要考虑性能,只有你自己知道

网友:
个人见解:功能相对固定,方便用FPGA实现的,就使用FPGA;否则CPU。如果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建议也用FPGA

楼主:
嗯,谢谢LS两位啦,这个果断还是要考经验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