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ADC的应用

楼主(2013-07-04):
近年来很多有很多很多高速ADC的文章发表在IEEE上,许多都超过了1GS/s,有些甚至是几十G,但是我认为这些ADC都难以应用,因为根本没办法做那么高速的DSP processor。那么高速的数字电路的功耗一定远大于ADC,ADC在高速的情况下,功耗占芯片的百分比少得可怜。另外,假如ADC是应用在receiver上,前级的buffer的功耗应该更加巨大。PGA那些要能够放大几GHz信号的功耗就更不用说,还要根据ADC的resolution保持一定的线性度,在高速ADC上这些电路很难做到。所以,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研究一味追求高速,而许多连最基本的clock power都没有考虑。高速ADC的应用是什么?不可能仅仅是为了oversample而花如此大的代价吧。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我记得安捷伦或者泰克的一些高速仪器用到高速的吧。我比较外行

网友:
高实时带宽示波器

网友:
同感,interleave好多

楼主: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高速ADC的研究不是很实用,很多都是在拼个FOM求发表而已,但凡是那种几个G的那些,基本都不考虑前级模拟和后面数字的功耗,反正paper上也不用包括进去。另外,ADC的功耗比起receiver有点九牛一毛的意思。当你已经用了10mW的时候,你就不会太在乎ADC会不会多用100uW。

网友(2013-08-07):
要么搞低功耗,要么搞高精度,要么搞高速,只有这三个指标所以不管用途多与少也必须要搞,论文本来也不需要考虑实际应用的

网友:
DVD writer Wobble recovery ..當年 DVDRW  x16 是使用 flash A/D convert 300MHZ 去做 sample
當年 pipeline 都還只到 100MHZ 下 ..所以後來 DVD WRITEr 速度更快得須要更高 AD

DVD+R的wobble頻率為817,4kHz,定址是利用在預刻凹軌處,wobble的相位調變來達成...
DVD-R的wobble頻率為140,6kHz,定址是直接在凸軌處預刻定址訊坑(預現先在凹槽之間的坑洞).

x1  817Khz  => x16 =13MHZ
1G speed ..如果一個signal sample 8 次去判斷 ..實際只有 125M ..125M 會快嗎 ?
當然不會, VGA 輸出 ram dac 都多少 mhz ..
有些 VGA => 轉回 dogital  的 VGA to HDMI 也須要 高速 PLL + A/D convert

网友(2021-12-18):
有没有大佬再谈谈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