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pip电容,不同corner下容值无变化

楼主(2013-07-04):
为了估算不同corner下电路性能的差异,期望得到不同corner下 pip电容的容值的变化。
但是仿真得到的结果完全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已经看了.scs,里面captypical 和capslow capfast 参数是不同的。
仿真方法是ee240介绍的,ac分析 1V 的交流电压 ,在0.5/3.1415926的频率下,扫描电容两端电压的变化,得到的电流值即为电容值。。
有朋友遇到过这种不同corner,但是容值完全一样的情况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工艺为CSMC st3600 BCD 工艺

网友:
用固定电流对电容充电相同的时间呢,最终电压也一样吗

网友:
在AC信号上加个固定DC偏压,再看看还相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样,其他朋友用别的方法得到的结果完全一样。。碰到的问题其实是corner下容值完全一样,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完全一样,感觉不像是仿真方法的问题,要说软件有问题,感觉也很奇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仿真DC下,看静态电容有差别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不好意思,上次没看到最后的回复,我自己用的tran 和ac 仿真方法,别的同事用的别的仿真方法,结果都是不同corner下容值完全一样。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工艺上没问题的,就这个st3600 BCD工艺没区别。。我想应该不是仿真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问题解决了,是工艺库的问题,换了一个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