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才能实现耐压(非源漏间)700V?

楼主(2013-07-04):
选用什么样的工艺,和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实现耐压700v ?比如Deep Nwell 或者 埋层什么的实现隔离。
这个电压不是加在源漏间的。

比如说:一部分电路工作在0V~25V(该部分的参考地是0V,电源是25V),另部分电路工作在650V~670V(该部分电路的参考地是650V,电源是670V)。

各路高手 新手 路过的 都来围观。

网友:
X_FAB1.0的高压DMOS SOI 工艺可以实现

楼主:
这工艺也太高端了,xfab 还要soi工艺,有没有大众点,便宜点的工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又要耐压高又要便宜
肯定是要高压工艺,你给钱xfab还不一定给做呢
国内的华虹nec去问一下,记得以前说有500V耐压的工艺
标准CMOS工艺几十V就挂了

网友:
很好奇这个用在哪儿呀?offline ups??

网友:
现在好多家fab都可以做的,要说便宜,估计CSMC的可能便宜点。

网友:
700V的 没几家吧

网友:
没看到楼主写的是非源漏耐压,不过不是源漏耐压,那是什么耐压要那么高啊?

楼主:
"一部分电路工作在0V~25V(该部分的参考地是0V,电源是25V),另部分电路工作在650V~670V(该部分电路的参考地是650V,电源是670V)。"

意思就是两个地之间要有隔离,而这个隔离要耐600V左右

网友:
使用终端结构

网友(2013-08-06):
700v 很多家有類似

TSMC  UMC  新唐  旺宏  漢磊   Maxchip

MagnaChip to Offer 0.35um Ultra-High Voltage BCD Process Technology for Integrated Smart Energy Applications
=> 都有

要耐高壓MOS 一般 field plate ,  reSurfe structure ..
或是把 rule 拉很開SIZE 弄很大方式 ..

但是 DIE 大沒競爭力

网友:
这个电子科大的陈院士是专家啊。